apm飞控 自稳切定高

楼主(2018-08-12):
apm飞控做的穿越机,一切定高就直接最大油门穿上天了  无法控制  油门给了百分之三十左右切的定高  离地3米左右
匿名
小白求各位大神指导啊

网友:
定的高度是3千米

网友:
帮顶  好久没玩了

网友:
是不是那个气压计坏了。或者固件问题。连接电脑看看咯

网友:
罗盘校准了吗还有gps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在地面站设置里把油门中点调大,默认是500好像,最大是700,最小是300,一般不要怀疑硬件,罗盘可能坏,气压计坏的少,

网友:
还以为是我的帖子勒,我也问过这个问题,现在都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