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留念,第一次炸鸡的经验和教训

楼主(2018-08-12):
新手不才,第一次装机,600四轴,所有校准完,开自稳起飞,油门不动,略微一点点飘,完美。升空5米,正准备切定点定高,结果手残切到了手动,画风一瞬间就变了,一个翻身直接轻吻大地,头朝下摔在水泥地上摔了个狗啃屎。
损失:电机座一个,起落架一根,臂与中心板的连接板一个。
损失不大,谈不上心痛,但是还是挺不舒服的。
总结经验:第一,就不该在飞行模式上设置手动模式,尤其是我这种新手,全程自稳就好了,手动模式对我们新手来讲就是炸鸡模式
第二,飞控安装好以后没有及时设置,导致油门最低时电机依旧怠速转动,这个我感觉很危险,尤其是在炸鸡后要及时拔掉电池的时候。所以首飞之前一定要设置好
第三,没有选好场地,为了图方便,直接在单位院子里试,虽然按理讲问题不大,但是对新手来讲还是要更宽阔的场地,最好是柔软点的土地,起码炸鸡能减少损失。
希望大家不要以我为榜样,要引以为戒,珍爱钱包远离炸鸡
ps:切记远离人群
走了,买配件去了…………

网友:
自稳着陆应该不稳,特别是有风的情况下。

网友A:
起落架管子都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落架管子都断了吗

是呀,侧脸着地,然后摔个狗啃屎

网友:
正常  都是炸过来的

楼主:
总比自由落体好呀,哈哈

网友:
都是这么来的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恭喜恭喜,你这辈子以后少炸一次

楼主:
谢谢,呃,算是夸奖了吧

网友B:
第二点,油门在最低,电机转是正常的,这个是解锁怠速,不建议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点,油门在最低,电机转是正常的,这个是解锁怠速,不建议关闭

不关闭的话炸鸡以后电机一直转动,要是位置炸的不好 连电池都不好拔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关闭的话炸鸡以后电机一直转动,要是位置炸的不好 连电池都不好拔呀。 ...

这个,,,,,炸鸡只是特殊情况,不能作为全盘考虑,如果不开怠速,有时候解锁了不知道,很容易出现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炸鸡只是特殊情况,不能作为全盘考虑,如果不开怠速,有时候解锁了不知道,很容易出现危险 ...

对呀,这个还是看个人吧,我觉得开也可以,不开也可以。如果我是的话,我还是觉得不开吧。可以通过观察飞控指示灯和安全开关就知道解锁了没呀

网友:
怠速还是建议开着的

网友C:
我都是关闭,解锁后没推油门会一直有bb声提示就够了。开启的话非严重炸机都挂花好几副桨。 路过炸太远,马达堵转怕烧毁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关闭,解锁后没推油门会一直有bb声提示就够了。开启的话非严重炸机都挂花好几副桨。 路过炸太远,马 ...

是啊,这就是个大问题,万一炸鸡来不及处理,堵转就拉闸了

网友:
堵转电调会有保护,电源线的位置当初装机走线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进去,不是等炸到特殊位置再折腾的。不管怎么说,解锁怠速和安全开关保住了我一根手指,这个东西能不关就不关,尤其是对于新手来说。

网友:
炸鸡进步的更快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侧脸着地,然后摔个狗啃屎

其他东西没事就好

网友:
神鸟机架?

楼主:
是的 神鸟的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