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固定翼自稳模式下飞控输出舵量太小,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8-08-12):
求教,如题,APM飞固定翼自稳模式下飞控输出舵量太小,如何解决呢,能在全部参数表里面修改吗,如果可以,修改的是那个参数呢,谢谢各位

网友A:
舵机行程量最小1000,最大2000,中间值1500,在配置/调试页面标准参数里就可以调整。

网友:
飞控里面有遥控器舵机行程910-2000,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行程量最小1000,最大2000,中间值1500,在配置/调试页面标准参数里就可以调整。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