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8-08-12):
外转子和中间的轴松了,稍微用力一拔就出来了,没找到哪里锁紧,郎宇1104…求大神修理指导,返厂麻烦

网友:
可以考虑换轴承

网友:
楼主,卡簧没了吧

网友:
废了,转子外壳和轴之间是过盈配合的,没办法修

网友:
这电机的轴与转子是紧配合安装,象这种情况一般都只能整个换电机

网友:
换轴承,换卡黄

网友:
这个固定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米丝,找合适的扳手紧固就行。一种是过盈结合,这种可以用环氧树脂粘住,我的就是粘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请你们认真回答我,如果遇到一个不要房子,不要钻戒,不要求你有存款,不要求你请吃饭 ...

良心价~

网友B:
用轴承胶水粘住,能返厂就返厂吧,厂家售后不错的,这种11系列电机没有机米螺丝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轴承胶水粘住,能返厂就返厂吧,厂家售后不错的,这种11系列电机没有机米螺丝固定的

我也发现没有螺丝或者限位,我装回去后轻轻敲了几下,看起来紧了,懒得返厂,不行就像你说的上胶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是用胶水粘上的,目前还在服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