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2.8+富斯FS-i6X怎么设置定高定点悬停返航

楼主(2018-08-12):
求助!apm2.8+富斯FS-i6X怎么设置定高定点悬停返航?

apm2.8是读取5通道的pwm值来控制飞行模式的,i6最多只有一个三段开关,那是不是就只能用3种飞行模式了?看有些人的遥控器是用两个开关控制飞行模式的,那样要怎么设置?有没有相关教程?
还有这些选项分别是什么意思?
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搜泡泡老师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泡泡老师视频,

泡泡老师的视频中并没有设置飞行模式的教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apm2.8+富斯FS-i6X怎么设置定高定点悬停返航 jiangapm0,apm200,apm是什么,apm电流计,apm中文 作者:   姿态 475
泡泡老师的视频中并没有设置飞行模式的教程。

一闲人教你设置FS-I6(富斯I6)飞多旋翼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823,论坛好多自己搜下,

网友:
泡泡老师有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闲人教你设置FS-I6(富斯I6)飞多旋翼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823,论坛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帖子http://www.moz8.com/thread-44514-1-1.html

谢谢

网友C(2018-12-04):
I6X好用吗 与I6刷成10通道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I6X好用吗 与I6刷成10通道有啥区别

其实应该差不多吧,我趁活动买的,价格和i6差不了多少。i6刷10通道还要自己另外买10通道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