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18-08-13):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控怎么样,能不能连接模拟器

网友:
没试过,不行的话可以把接收机接在模拟器上,改成无线模拟器

网友:
玩具一个 只要支持HID都能连穿越模拟机 问卖家

网友:
看有没有ppm 输出

网友:
只要接收机有PPM,就可以

网友:
买个福斯I6吧

网友A:
玩具控。。。玩模拟器就去收个二手的华科尔D7嘛,才100块,手感接近千把块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具控。。。玩模拟器就去收个二手的华科尔D7嘛,才100块,手感接近千把块的控 ...

真滴吗

网友:
D7  D7e都好用好玩  又能刷固件

网友:
我有个frsky X7,但是平时还是用D7玩模拟器,某鱼100块,草坏了不心疼啊,手感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