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航拍图传用什么样的好点啊

楼主(2018-08-15):
另外请问下接收和发射的频点不一样有没有影响呀?

楼主:
之前看某宝上有卖狗3的视频输出线,发射机需要用相机的电池供电,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

网友:
普通点的用ts832(40ch)或ts832s(48ch),都是600mw功率,距离大概几百米。距离不够的话可以买1w的。
频点不同没有什么影响。只要发射机和接收机频段相同(5.8GHz),不同频道数的可以任意搭配。最好是用频点相同的。
发射机用相机的电池供电?你看错了吧。那种两根的视频输出线一根是视频输出,接图传发射机的视频输入,另一根是5v电源输入,给相机供电的。这根线不能直接接图传的电源输出,图传输出是12v电压,要自己配一个降价板。

网友(2018-10-20):
我发现欧姆威的不错。搭配同牌的接收机和天线。1.5KM轻松,遥控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