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四合一高频头怎么用,我的距离近

楼主(2018-08-15):
华科尔的四合一高频头怎么用,我的距离近
大家好,我前几天买了个四合一高频头,但是发射距离近,怎么调都不行
是不实际需要刷固件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
高频头 又不是增程  你觉得距离近需要买增程

楼主:
那请问具体怎么买增程,QQ:2973774194聊,可以吗

网友:
换个好点的天线吧

楼主:
哪位使用过,好几天了

网友(2018-10-05):
高频头只是个无线发射端 这个东西是为了兼容不同厂家的遥控器才做的 要使用第三方固件才能操作 否则就是华坑的原厂方案 需要提高遥控距离 使用放大器或者转433这类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