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蓝牙调参模块开箱测试

楼主(2018-08-15):
其实这个蓝牙模块儿,我几个月以前就已经收到了,是一个朋友送的。不过苦于在外面出差,一直没有使用的机会。这回出差结束可以体验一下用蓝牙调成飞控的感觉了!
包装很简洁,你们包含的东西是蓝牙调参模块,连接线,说明书还有热缩管,模块是三伏到五伏供电的。
模块整体来说还算比较小比较轻的,说明书是英文的,里面包含使用的教程以及线序图。这个先驱图非常重要,我们接下来的焊接就要根据这张图。
总体来说就那么几步,第一步焊接,第二步,在电脑上更改串口信息,第三步,打开app就能使用了。
今天要使用的飞机就是这一款了,陪伴我很久的老飞机。这个飞机使用的是马泰克F405AIO,该有的焊盘都有使用也比较方便。
第一步:按照说明书的线序图那样焊接就好了。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RX对TX,TX对RX,我是把电源接到了3.3伏,使用的是5号串口,这个不是固定的,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选择。
然后打开电脑上的地面站,选择自己焊接的串口,波特率改为19200,这个串口是自己焊接的那个串口,我焊接的5号串口,所以就把5号串口打开了。
之后就可以打开手机或者平板上的app了,因为我们是蓝牙调参模块所以点击那个蓝牙图标,进入蓝牙模式。
如果焊接成功的话,软件会识别出蓝牙模块,点击那个蓝牙模块就可以进入设置了。
软件很完美,功能很丰富,这张图片是我在校准加速度计的时候拍的。
更改电流计和电压机的信息,这个就很实用。以后更改这个的时候就不需要在连接电脑上了,在外面拿个手机就搞定了。
更改模式信息这个夜是很常用的一个功能。随时随地根据自己的喜好更改遥控器模式信息。
还可以更改osd的信息,真的是十分方便。
当然了,在外场最常用的还是调参PID以及滤波器,有了蓝牙调参模块,轻松直观的就解决问题。
最后把模块包上热缩管,最好包上热缩管,因为碳纤维是导电的。
我为了方便所以用的插头,背面是有焊盘的,直接焊接线也是可以。
总体来说这个蓝牙模块非常方便。是个很不错的东西不知道这个会卖多少钱。这个飞控的软件而各大应用商店都有下载。  你的回复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网友:
开箱测试,好有仪式感的动词

网友:
回复,  当然支持!

网友:
回复支持一个

网友:
看到泽拉龙的测评就立马过来了

网友:
苹果党+1

网友A:
价格感人,个人觉得18的蓝牙模块物美价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感人,个人觉得18的蓝牙模块物美价廉

还好我没有花钱。

网友B:
除了多个插口与10块的ble模块没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多个插口与10块的ble模块没差别

其实都一样的,就是一个蓝牙发射,在效果一样的情况下,当然选择最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都一样的,就是一个蓝牙发射,在效果一样的情况下,当然选择最便宜的。

我看楼主你选了个最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楼主你选了个最贵的

还好,我这个是别人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