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泡泡老师我手头这个下载器可以用来刷osd么?

楼主(2018-08-15):
看了你的教程,我发现我的miniosd也无法连上电脑 你说要刷写bitload,但是我手上只有这种下载器,能不能用?还是需要再来个spt下载器?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连接方式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试了就知道了

网友A:
你这个是刷stm芯片的,如果osd是328p芯片的那你只能用asp或isp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刷stm芯片的,如果osd是328p芯片的那你只能用asp或isp刷了

好的。谢谢

网友B:
这个烧写器是烧stm系列的,不能用于miniosd,你留着刷F3F4用吧。

miniosd用USB转TTL串口就可以,但是需要带有DTR信号的,所以买的时候要注意,好多不带。

接线方式就是电源接电源,地接地,rx接tx,tx接rx,然后有一根标记BRN的接DTR就OK了,就能连上配置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烧写器是烧stm系列的,不能用于miniosd,你留着刷F3F4用吧。

miniosd用USB转TTL串口就可以,但是需要 ...

谢谢,你看我买的这个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