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fs-i6升級10通道有問題?

楼主(2018-08-16):
如提.請問有大大升級10通道遇到問題嗎?

我是用arduino v3(藍色)連接.參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fZHrCZyC6o 的做法

可是都試不成.主要在連接電腦遙控器後.開fly sky programme 沒有出現升級的版本字樣

點選com後.open port .跑出英文方框(翻譯成中文是:裝置沒有連接)

可是arduino v3我原本是用來調整..電調模式做3d飛行的....連接上是沒問題的

杜邦線也是買新的.也一直試youtube上找的不同方式.也是不行...

難道是arduino v3的版本不適用嗎?要刷軟體嗎?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专用刷机线买,买一根就行了。我买的fs-i6x是带一根升级线的。没有的话用ch340、cp2102芯片的刷机板都是可以用的。
参考https://tieba.baidu.com/p/4330539652?red_tag=1544808020

网友:
距离本来就近没必要耍

网友:
10通道用不上吧

网友:
没有问题,我升级了,买了10b接受没问题

网友(2019-09-04):
有没有刷成中文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