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定翼(胖妞)V尾设置问题

楼主(2018-08-16):
请问一下我的V尾,右尾接2通道,左尾接4通道,副翼Y线接1通,油门3通道,打副翼的时候4通的左尾翼也会动,这是为嘛?要从哪设置?谢谢,遥控器没开混控。胖妞载机,Pixhack v5飞控,乐迪at10二代控,搞得头大?

网友A:
有飞控的时候,遥控器不用设置混控,在自稳模式下,副翼和方向是混动的

网友:
v5很强大,我买的还没投入使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飞控的时候,遥控器不用设置混控,在自稳模式下,副翼和方向是混动的

有具体一点的教程吗?谢谢  使用飞控飞过三角翼。V尾设置,真的还没搞过。

网友:
和pix的设置不一样嘛

网友:
要在参数里定义通道输出吧

网友:
KFF_RDDRMIX 这个参数改成0 就是关闭副翼和V尾联动,系统默认是0.5  最好不要关闭,挺有用的一个参数,一般较大的飞机要加大这个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