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纸飞机终于弄好了

楼主(2018-08-16):
制作过程没有拍,做完试了下动力刚刚好,明天下楼试飞

网友A:
感觉还挺大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挺大的呀

宽度600毫米左右

网友:
纸飞机越大越好飞,你这个比较灵活

网友:
哥们儿,你这飞机电池装哪儿?机头的话是不是也会沉的低头呢

网友A:
电池感觉不轻啊

网友B:
那个加强杆是打毛衣的吧?!

网友:
说错了,求原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感觉不轻啊

对3S2200的单电池就感觉比空机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加强杆是打毛衣的吧?!

碳纤维棒太贵了这是玻纤棒强度和重量都与碳棒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纤维棒太贵了这是玻纤棒强度和重量都与碳棒差不多

谢谢你的回答,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3S2200的单电池就感觉比空机差不多

你这电池用多重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了吗?

飞了,不知道是我不会飞还是飞机就不能飞,反正我是木有飞起来过

网友D(2018-09-29):
引用 楼主:
飞了,不知道是我不会飞还是飞机就不能飞,反正我是木有飞起来过

我之前也自己动手做了个,也总是飞不起来,然后前段时间买了个成品空板,装好了还没空飞,不知道是不是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自己动手做了个,也总是飞不起来,然后前段时间买了个成品空板,装好了还没空飞,不知道是不是能 ...

我发现我的问题所在了翼展太小电机的反扭又太大,手抛一下子速度起不来就直接拍地上了

网友D:
我的昨天试飞了,总算是能飞了
下次继续自己动手折腾,不买成品板,还得要做成可折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昨天试飞了,总算是能飞了
下次继续自己动手折腾,不买成品板,还得要做成可折叠的

你的好飞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好飞吗

算好飞吧,我作为一个新手还没飞过的也能飞得还可以
现在是1米翼展的
下次做个小点的

网友:
前边横版可以再大点,电池放上面,可避免左右重心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好飞吧,我作为一个新手还没飞过的也能飞得还可以
现在是1米翼展的
下次做个小点的

大的容易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玩⊙▽⊙

飞不起来啊

网友D:
你这个到现在还飞不起来么?具体怎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到现在还飞不起来么?具体怎样的情况?

翼展太小反扭很大还有配平点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展太小反扭很大还有配平点找不到

按27楼的柿子同学说的,可以试着去改改,你图中电池偏一侧,三角板弄大点,电池放三角板上居中。

网友F:
动力如何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力如何配置呢?

2204的电机kv值2300电调忘了是什么别人送的而且没标,电池2200,25C

网友F:
引用 楼主:
2204的电机kv值2300电调忘了是什么别人送的而且没标,电池2200,25C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

网友(2018-11-03):
我感觉纸飞机也不是很好飞

网友G:
我以前也做了,也没飞起来,后来原配置做SU27,竟然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也做了,也没飞起来,后来原配置做SU27,竟然成功了

我固定翼还不会飞啊四轴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