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材料做穿越机机架

楼主(2018-08-16):
有没有大神知道能不能用铝合金板做穿越机机架呢?做那种分体式的炸了也还换机臂。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估计不怎么抗炸一撞就弯了,铝合金还不能掰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怎么抗炸一撞就弯了,铝合金还不能掰直

炸鸡不所谓有没有啥其他的问题

网友B:
之前有过人出铝合金鸡架,好像是7075T6材质,成本贵出天际

网友:
成本贵.不怎么抗炸

网友:
咸鱼上有的

网友:
有大做, 外國都希不少人這樣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重

不会吧重量差不了多少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过人出铝合金鸡架,好像是7075T6材质,成本贵出天际

不要用这么好的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炸鸡不所谓有没有啥其他的问题

应该和碳纤维机架差不了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用这么好的就行。

那不分分钟炸变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碳纤维机架差不了太多

铝合金的重量不重

网友:
重量和容易变形是不选铝合金的重要原因

网友D:
铝合金太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合金太重吧

能飞起来就行了

网友:
太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