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推荐几款玩穿越机的遥控器

楼主(2018-08-18):
要性价比高的现在最多一千左右,求大神推荐。

网友:
x9d飞穿越最合适,开源神控

网友:
玩穿越机,我刚开始看好x10s,预算超支,放弃,x7怕是x9d的阉割版,放弃,X-lite像游戏手柄,不喜欢,放弃,后来我就买了神控x9dp一手控。其实二手x9dp就行,还便宜些。睿思凯接收机很小,就是针对飞穿越机的,其它的遥控设备我就不考虑了。不对的地方请各大佬指正。

网友A:
富斯i6就可以 x9d也是可以

网友:
天地飞九超级版

网友B:
二手x9d,其他不用考虑了

网友:
有钱扶她爸

网友:
扶他爸  。。反正我用AT9S

网友:
乐迪AT10也挺好的

网友:
x9d支持的较多

网友:
慢慢潜水看贴自然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斯i6就可以 x9d也是可以

i6s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x9d,其他不用考虑了

一手的好像也差不多一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i6s可以吗

可以啊

网友:
想要便宜的福斯i6

网友C:
X9D  PLUS 你第一次用可能比较难,毕竟睿思凯群里面装逼大佬一大波,解决问题的基本上就那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X9D  PLUS 你第一次用可能比较难,毕竟睿思凯群里面装逼大佬一大波,解决问题的基本上就那几个。 ...

好的谢谢

网友:
一直用的华科尔,d7e和d10都有,d7e用的比较多,因为体积比较小巧,拿出去方便啊,而且也算是神控了,更换高频头几乎可以通用所有的接收机,至于手感啥的,说实话,水平太次,没觉得对自己有影响,失控什么的倒是真没有碰到过,由此穿越机飞了几百米远,飞不回来了,直接电池用尽坠落了,但是不是失控的,后来居然还找回来了,离湖边只有几米远。几百米的距离,穿越机一般比较难以失控吧。

网友:
我的入门级的,就用FLYSKY-i6的了。

网友:
楼上有个兄弟说的我不同意,睿思凯X9D控飞穿越最适合,这句话有毛病!!!!!睿思凯的X9D控飞固定翼,多轴都适合!!!!!!!!

网友:
华坑d10,开源固件,支持多合1高频头,没有不能飞的机,距离远,稳定,比同价位的天地摔失控迪不知道强了几个档次

网友(2018-09-25):
x9d 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我用的就是天地飞9。

网友:
肯定睿思凯x9d啊

网友:
基本上都是说自己有的控好使!!!

网友:
单指控制推荐x-lite,摇杆短好控制,双指x9d,都用过,算是一千以内最推荐的了

网友(2018-10-29):
睿思凯是英文这个要注意一下,其次睿思凯除了X9D PLUS 其他的什么X10S啊完全没有性价比。

网友:
玩穿越的x9d最多,虽然说x9d最适合穿越。但不代表只有x9d能玩,例如我用天9就没觉得哪里不好

网友:
乐迪很好,9代现在很便宜也够

网友(2018-12-16):
地平线DX6e也可以,性价比最高还是乐迪AT9s吧

网友:
讲究性价比就买睿思凯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