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原件是什么

楼主(2018-08-18):
装机子的时候碳纤板不小心碰到,一阵火花,然后就黑了。。谁知道这是个什么?怎么测量,我好去买一个来装

网友:
电调啊大哥,玩航模这个都不知道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楼主这样发帖提问的是真不想回答。这个是什么?你说的是哪个?圈一下不行?提问也不诚意

楼主:
拆掉了那个东西,不知道分不分正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算是没有那个电容电调也应该可以用,如果不能用应该是短路造成别的原件损坏

104电容?  有没有规定说要买多大容量  多少耐压?我明天试试还能不能启动

网友:
为了安全起见 电调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电调里面主要就是。场效应管。单片机。三极管。电阻电容。7805稳压管。等

网友:
。关键部件。如有损坏。最好不要自己去修。

网友:
这个电容一般不会烧,很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啊!

网友B:
两边看帖就是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边看帖就是爽

两边看啥意思?

网友:
你不是在5I发过这个贴么

网友:
那个东西,我也分不清是电容还是电感

网友:
0.1uf电容,但是这一面容易烧的是那6个MOS,78D05都不容易烧,毕竟只是给接收和IC供电,电流不大,

网友:
回收,还要不,不要的话我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