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电机偶现抖动,电调发烫

楼主(2018-08-19):
是这样的,今天本想趁着天气好,想飞一下刚修好的飞机,可调试过程中发现电机抖动的现象,一出现我就在反复试着推油门,不是长时间,有时很短暂。刚开始我怀疑电机缺相,但换了另一个曾经有缺相现象,但修好的电机尝试,还是会出现抖动,我就怀疑是电调,但电调的香蕉头的热缩管切开又没见焊接的地方有松动
求有经验的飞友告诉我原因何在?
在线等,急!!

网友:
电调问题,换电调试

网友:
电调垃圾

网友:
估计电调烧了一只mos

楼主:
在这里统一回复楼上的几位前辈,谢谢你们的解答,已经准备换电调了,换过电调后再更新这后续的结果。。

网友A:
是不是刚启动的时候电机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刚启动的时候电机抖

对,一启动就抖然后油门推上去就不抖,有时我一抖就关油门然后重新上油门又会抖。。这现象也只是偶然出现。电机和电调的香蕉头又没有松动的现象。。这现象很迷

网友:
坐等结果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一启动就抖然后油门推上去就不抖,有时我一抖就关油门然后重新上油门又会抖。。这现象也只是偶然出现 ...

巧了我的也是,2204的电机换了两个了还是刚启动抖给它先转一下就好了,这是电调原因我也找不出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的也是,2204的电机换了两个了还是刚启动抖给它先转一下就好了,这是电调原因我也找不出问题所在

已经换电调了,在路上了。建议你也去换了吧,不安全

网友:
启动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更换电容,启动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换电调了,在路上了。建议你也去换了吧,不安全

好的

网友:
两边看贴就是爽

网友:
排除法吗,每次更换一件设备,如果解决了问题,就是那个更换掉的设备的问题。

楼主:
已经买了新设备了。。没办法了

网友:
Xxd的质量不好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B(2018-09-27):
虚焊了,换好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焊了,换好盈电调

换了。。。然后又挂树上了  取不下来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然后又挂树上了取不下来的那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