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x7求失控设置方法

楼主(2018-08-19):
论坛上的教程都是x9d的失控保护方法,但是不适用于x7上,找不到关于Failsafe mode这个英文,求解决

网友A:
你选的d8模式不支持失控保护,要选d16模式,前提是你接收机支持。

网友:
什么接收?接收支持才行

网友:
怎么可能不一样…都是op系统

网友B:
mode 选择为D16 会有failsafe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de 选择为D16 会有failsafe设置

厉害了我滴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d8模式不支持失控保护,要选d16模式,前提是你接收机支持。

感谢大神,我准备用xm+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