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改天线

楼主(2018-08-20):
好大好大。。

网友A:
其实只要改装中间那条发射天线就行,在提手里的那根是接收(回传)天线。

网友(2019-12-27):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要改装中间那条发射天线就行,在提手里的那根是接收(回传)天线。

真的吗?现在才知道

网友:
我在办公室笑出猪叫了 你这弄成  大龙虾的感觉 看上去挺唬人的  我想知道 这么大的天线 你试过么 比不改之前好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I6有两根天线的么

是的 有两个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提手那有一根  发射头有一根 分别是回传接受 和发射

网友:
那两根天线没有分什么回传发射的吧,两根天线角度刚好成90度,可以减少死角。

网友:
这天线好长跟触手似的

网友:
换上这个天线后,距离能达到多远呢?

网友(2018-12-15):
发现一只大蛐蛐

网友(2018-08-27):
意义不大。增加重量

网友:
还不如换控呢?

网友:
吓得我赶紧关了屏幕

网友:
没什么卵用系列,小心近距离失控

网友:
拍脑袋想出来的怪胎

网友:
没用,什么想法!!唉!乱来!

网友:
看看各位大神怎么说

网友:
天线的长度有对应的功率,你那么长的天线,起码1w的功率才推得动,打个比方,同样的100毫瓦,1波长确实比1/4波长天线距离要远,但增幅非常有限

楼主:
这样啊。。没事,这天线是路由器上的,买的定向天线还没到

网友B:
I6有两根天线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I6有两根天线的么

有   中间突出是发射,提手也有一根,是回传的

网友:
我的天。你这是要逆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   中间突出是发射,提手也有一根,是回传的

哦哦  看来 i6性价比真不错的

网友:
哈哈哈,我的也是

网友:
用不着改

网友:
建国之后不让成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要改装中间那条发射天线就行,在提手里的那根是接收(回传)天线。

i6s呢?

网友:
这么大只,怎么带

网友:
不懂,没拆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