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怎么解锁

楼主(2018-08-20):
遥控器罗盘什么的都校准好了,没什么问题,用天7遥控器油门最下方向最右,怎么一直显示已锁定,也没有什么错误提示,求大神帮忙

网友:
楼主可以发我一份apm2.8的资料吗?邮箱:2393232963@qq.com有这个飞控但缺少资料。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油门通道没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油门通道没反向

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

在通道设置里面把第三通道设置反向试试。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B:
油门右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右下就可以了

试过了没用啊

网友:
航向通道反了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