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pm飞控板子被焊接时温度高脱焊

楼主(2018-08-20):
就是图中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啊?掉了一块铜片焊盘

网友A:
有线就飞线,没线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就飞线,没线不用管

好的,谢谢,以前那里就什么都没连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以前那里就什么都没连接的

客气了 ,大家交流

网友(2019-02-25):
@ss回去兔崽子拜拜李信图LV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