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抛机,改腰推怎么改

楼主(2018-08-21):
请问高手们,手抛机要是改腰推的话,电机是不是需要安装出一个向斜上方的一个角度呀

网友:
看安装位置,推理线通过重心就可以

网友A:
这样就行,不用过重心

楼主:
这个是多少度的角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行,不用过重心

谢谢,这是多少度角呀

网友A:
角度不是固定的,和电机安装位置、高度有关。电机越往后角度越小,比如装在重心上方,推力线想过重心只能垂直安装了。所以越往后装效率越高,压头也需要更大重量(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不是固定的,和电机安装位置、高度有关。电机越往后角度越小,比如装在重心上方,推力线想过重心只能垂 ...

学习了。多谢

网友(2019-02-21):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行,不用过重心

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