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8-08-21):
1.四轴螺旋桨偏软会影响飞行效率吗?
2.小蚁4k要怎么接图传?
3.飞行过程中平均电池电压已经低于3.5v,降落后测量电压3.7-3.8v,实际电量应该以哪个为准。
   求大佬解答,谢谢了。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桨偏软肯定会影响效率,但是差别不会很大。
2.小蚁4K买根视频线,根据线序,接到图传视频输入口机壳,图 ...

谢谢你的解答,对我帮助很大。对于第三个问题我还有疑问,我用的是格式3s5000mA电池,质量应该是没问题的,s500机架 起飞重量1400g 飞行12分钟左右就低压报警(设置为10.5v) 降落后用万用表测量电压11.3v。

网友:
学习了,正好也好奇这个

网友:
电池的问题确实也困惑着我

网友:
电池看最终回到的电压,因为大电流内阻会分到很多电压

网友:
进来拿分,走人

网友:
电池回压会不会是应为C数太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