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6百米失控

楼主(2018-08-21):
到底是啥原因呀!天线表皮是破损了,没伤里面呀!还能是我把接收机天线藏在两层碳纤底板中间的原因?老飞机,QAV250

网友:
不懂帮顶,紫薯布丁

网友:
不懂 可以尝试天线放外面试试。

网友A:
和碳板接触有点关系

网友:
碳板的问题吧!

网友:
天线成90度夹脚

网友:
不敢天线装里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啊 碳板是导体,屏蔽信号的

恩,改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碳板接触有点关系

是这样的,天线确实破损了,最外一层银线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控了吧。。。

哥,你懂我~

网友(2021-11-18):
破损的屏蔽屏要整齐切掉,然后再留27-31mm尾巴

网友:
并且天线尾巴要远离电调、碳杆这些干扰、会吸收无线电波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