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头的电池用B3怎么冲?

楼主(2018-08-21):
(图片)

网友:
没平衡头充不了电

网友A:
如果是聚合物锂电池,电池组是三节并联,满电电压不超5伏特,就找个手机快充充电,充满自停。

网友:
这是1S电池,没有平衡头,B3只能充2S和3S,所以这个电池充不了

网友B:
接2s接口,对好正负。没问题的

网友C:
手工不强就不玩了吧

网友D:
改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2s接口,对好正负。没问题的

就是不知道正负是反接还是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不强就不玩了吧

先弄懂原理再谈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下就可以了

请问该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聚合物锂电池,电池组是三节并联,满电电压不超5伏特,就找个手机快充充电,充满自停。 ...

好的,谢谢

网友E:
你得要知道是多少s电池才好接线,2s以上的接一个平衡头出来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该怎么改呢?

你这个是2S,买个3P的xh2.54端子线,最好硅胶线(安全),拿电烙铁焊上就可以了,焊接不用我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得要知道是多少s电池才好接线,2s以上的接一个平衡头出来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2S,买个3P的xh2.54端子线,最好硅胶线(安全),拿电烙铁焊上就可以了,焊接不用我教了吧

嗯嗯,谢谢了

网友:
万用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