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必须上减震板吗?效果明显吗

楼主(2018-08-22):
怎么有些人说最好不要上减震板呢

网友:
感觉固定翼本身振动比较小,不需要。多轴不晓得

网友:
最好是用一个。泡泡老师有相关帖子,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我感觉没必要,多轴的杜邦线一般都挺硬的,箍着飞控你哪怕底座有减震球。这么个箍法照样该抖的还是会抖

网友A:
商品控好像不需要,apm.pix还是加一下

网友:
反正我的上了 没试过不上减震

网友:
用了减震。线有预留。没感觉很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品控好像不需要,apm.pix还是加一下

商品控性能稳定?还是这两款性能稳定?

网友(2019-05-09):
看飞控设计吧 像pix 新的几个版本 内部已经给传感器加减震了 固定翼震动不大的情况下没太大必要再加一次,f3 f4 这些本身不带减震的 还是加一下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