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风问题

楼主(2018-08-22):
请问新老新手外面天气好能飞几级以下抗风?

网友:
一般四级风左右

网友:
也看飞机吧

网友:
速度越快,重量越大(有一定限度)就越稳,但飞起来像是导弹

网友:
手动模式 6级风都能顶风飞

网友:
5寸机上个4s  最大能5 6 级风吧  风大了有抖 飘移 不跟手等问题 说实话我板机上个4s 都能5 6级风飞 能飞不等于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