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F每次断开连接后就不能再次连接怎么办哇

楼主(2018-08-22):
每次启动betaflight后调参完成 保存并重启后BF就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连接了只能卸载重新安装。是因为是64位的系统吗?BF是32位的。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
路过帮顶,重新装一下

网友:
驱动的事

网友:
其实你只要把usb先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