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lite 新增模型

楼主(2018-08-23):
在新增模型时, 第1页是选油门通道,
请问如何去下一页??

x9d 是按next page, 但x-lite 没有下一页的按钮

网友A:
我也是小白  建议用综合功能键,将光标移至页数处(1/12或1/9) 右推综合功能键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小白  建议用综合功能键,将光标移至页数处(1/12或1/9) 右推综合功能键 试试  ...

在新增模型那页, 不可选其他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新增模型那页, 不可选其他页。

你放个图说下呢  这样不太理解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暂时是选好了关机,然后再开机就可以了

问了几个大神,他们也没有解决方法。

xlite 回来第一件事是升级opentx
如果是原厂的 基本不能用 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ite 回来第一件事是升级opentx
如果是原厂的 基本不能用 不可靠

原厂的本来就是opentx, 只是新来的没有sd 卡, 所以不能保存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暂时是选好了关机,然后再开机就可以了

问了几个大神,他们也没有解决方法。

我也有问过不少人, 但们好像没遇到这问题。
如果配合飞控问题不大, 如果是直接连舵机,飞翼那就就不成。

网友:
感觉好复杂了,还是x9d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