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 飞控 rssi 不能显示正确数值

楼主(2018-08-23):
请问各位大神,
在inav上的rssi, 可否经sbus 其中一个通道给rssi数据?
已经在接收机上设置了一个通道为rssi数号, 在inav 接收机页面也见到这通道有数据的, 但在setup页面的rssi一栏, 一直只显示33%
同样的设置, 在bf是可以显示正常数据。

网友:
可以,一直在使用

网友:
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发现bf的设定页中有一个RSSI_ADC(模擬), 关了就可以显示正确数据,
请问一下, INAV有没有这个可以关?

网友:
我也准备调rssi呢

楼主:
刚下载了inav 2.0, 可以选把rssi adc关丢。

网友:
sbus不需要adc通道吧

网友(2018-10-05):
inav就是f4飞控么??

网友:
inav只是个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