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池用2s 3s舵机正常,但用4s舵机就断断续续?大神们麻烦帮忙

楼主(2018-08-25):
为什么电池用2s 3s舵机正常,但用4s舵机就断断续续?大神们麻烦帮忙。

网友:
电调bec不行呗,压降太大

网友:
降压问题啊

网友A:
说清楚。舵机是直供还是用bec。电机不支持四s就不要硬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舵机是直供还是用bec。电机不支持四s就不要硬上了。

用的是电调的bec

楼主:
都是稳压5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电调的bec

没关系。能带6个9克没问题

网友(2018-10-26):
调整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