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ni萝莉中心板焊接与引脚定义

楼主(2018-08-25):
以下是引脚定义
原件购物清单

时间匆忙暂时更新到这里后续更新充电小板和接收机还有灯控

楼主:
首先焊接芯片,芯片焊完后,注意5向按键建议最后一个焊接或者焊接好开关和3p端子头后再焊接,如果没有le3.3v系列芯片可以用lc5v的芯片,需要把给单片机供电的3.3伏的正极直接跳线或者短接不需要焊这个降压。

楼主:
至于oled是7针把最后一个cs脚切掉就变6针了,可以直接放进焊盘。2401模块和oled必须有一个模块去掉排针,要不然焊接不到最小,孔内去锡,电烙铁按住a面吸锡器吸口对住b面按下的同时移开电烙铁就能清楚孔内的锡。

楼主:
tp4056
两个电容两个led两个电阻
一个电阻是限流电阻就是led的
一个电阻是调节充电电流的建议选择1.2k可以达到1a充电电流,1k也可以大概是500毫安到800毫安的样子。

楼主:
四路灯控的图可以在萝莉大群一群里面群搜索四路就有资料了都很简单我也就不多说了,这个版本我增加了电源直接供电,因为我把芯片供电和动力供电分开了,上面有一个小的电阻封装这个是拿来短接用的。

楼主:
突然想起一个重点!如果2401和单片机共用一个降压芯片,3.3v降压芯片会发出微小的嘶鸣声可能超出供电电流,所以不建议芯片和2401共用一个3.3降压,尽量焊接两个上去。

楼主:
板子上的丝印,ad不支持显示中文所以我选择用拼音代替了。

网友A:
期待成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成品效果

已经有成品了

网友B:
主芯片焊反了,上电,发热,才发现。吹下来,摆正重焊,写程序时,不认芯片了
重焊时,板子上,外围插件又蹭掉了焊脚,就一块板子啊   楼主啥时出正式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芯片焊反了,上电,发热,才发现。吹下来,摆正重焊,写程序时,不认芯片了
重焊时,板子上,外 ...

....这你都能焊反  那还久着勒,估计得一个月,这次工程量比较大,f4无刷有刷,中心板,然后杂七杂八的osd啊黑匣子啊啥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你都能焊反那还久着勒,估计得一个月,这次工程量比较大,f4无刷有刷,中心板,然后杂七杂八的osd ...

好久没焊了,看到板子上标记了小白点,就放心去焊。结果没注意,芯片上有两个角都是有点的。把大的那个凹点当成了起始点。。。

网友:
能放出PCB文件吗 ?

网友:
精致漂亮,就是楼主这个拼音水平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2018-10-27):
来学习,什么时候像楼主一样自己做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