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安装PX4,电机不停的哔哔响

楼主(2018-08-26):
新手一枚,求帮助
地面站是mission planner
硬件是pixhawk 2.4.8
飞控固件是ArduPlaner V3.9.0
遥控器是乐迪AT9S
安全开关未打开时,电机是哔~哔~响,响声间歇挺长,这应该是没有接收机信号的原因;
当安全开关打开后,用遥控器解锁后,地面站上显示已解锁,pixhawk 绿灯开始常亮,此时电机却一直不断的哔哔响,响声连续间歇很短
求大神帮忙,为什么电机会一直不断的哔哔响

网友A:
油门校准试一下  然后看一下地面站里油门通道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校准试一下  然后看一下地面站里油门通道的情况

我重新校准了遥控器,地面站上的显示的各个通道很正常,没有问题的,问题没能解决,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校准试一下  然后看一下地面站里油门通道的情况

确实是油门校准的原因,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