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CC3D小板子,准备用来飞固定翼

楼主(2018-08-26):
重新画CC3D 简化了很多。因为 一直用DSMX 的控,卫星天线小巧,准备将其焊接到PCB上(接FLEX口)。
主要用来飞小型的固定翼,小涵道飞机,尽可能减小体积。
设计的单独供3.3V电给卫星天线。
把标准的USB接口改为插针,USB供电由舵机排针处接入,如果同时选择UBE供电,则USB不接正极。同时需P3短接。
P1是BOOTLOAD烧写口,用的不多,但还是引出来了。
用的 立创EAD 在线画图 ,默认参数。以前一直用的protel99se.第一次画比较复杂的PCB 对过孔的尺寸标准不熟悉,手动布线,比较麻烦,也不知道怎么去优化,能连起来就不错了,欢迎各位指导,一起学习进步。
下一步结合大家的意见修改再打板。

楼主:
不能修改么?少了一个卫星天线的图。

网友:
高人高人那

网友:
厉害 现在都流行自己画板子了

网友:
直接改用f4吧,f3都要淘汰了,成本也就贵10块

网友:
在详细些求教程

网友A:
厉害呀,我本来也想研究下这个的,上来就看到你了。参考下。谢谢!

楼主(2018-10-23):
引用 网友A:
厉害呀,我本来也想研究下这个的,上来就看到你了。参考下。谢谢!

板子打好了,就是贴片不好弄,贴了几块都有毛病。后来我也接触了F3飞控,决定还是用F3飞控的核心。正在弄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925&page=1#pid1107196

网友:
现在的模友是要样样都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