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问题

楼主(2018-08-27):
NAZA M LITE飞控,之前都调好了,后来组了六轴,又换回了4轴,推前进杆满杆松开后掉高后特别严重!松开一瞬间后仰也是也别厉害,怎么办?

网友A:
感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的问题?

我感度照以前4轴调的

网友:
重新设置吧,还要做个校准。

网友:
应该要从新刷固件校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