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讲解一下电机电调集成电调电池的选配问题

楼主(2018-08-27):
比如几系的电机用多少安的电调,电池的话C数和S的选择问题,谢谢。

网友A:
简单的可以参照电机的力效表,上边有电机适配的桨型和电流电压数据。
根据电机的最大电流选择合适的电调,比如12安的电流可以选15安的电调,s数是看你怎么飞了。3s柔和,4s暴力

网友A:
c数简单的可以这样算,一穿越机来说
比如是40a的最大电流,那就是40*4=160a的总电流
那可以选1600mha120c的电池1.6*120=192a最大电流192>160那这个电池就可以满足你的机器的要求,当然电池最大放电也可以小于机器需要的最大电流但不能小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数简单的可以这样算,一穿越机来说
比如是40a的最大电流,那就是40*4=160a的总电流
那可以选1600mha120c的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可以参照电机的力效表,上边有电机适配的桨型和电流电压数据。
根据电机的最大电流选择合适的电调,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