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PV飞机接线圖

楼主(2018-08-27):
新手求做冲浪者FPV,什樣全部接缐圖

网友:
有没飞控

网友A:
说的太笼统没法帮,没有飞控直接把摄像头视频线接在图传视频输入上,然后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笼统没法帮,没有飞控直接把摄像头视频线接在图传视频输入上,然后上电

師兄,我有飞控,圖傳,GPS,的,是怎接缐呢?

网友:
什么飞控,飞控不一样接线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你这问的 啥都不知道 乱问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師兄,或者是我用冲浪者X9,配置什麽才可飞三至四公哩呢,是航拍的,和發给我什樣接线圖我呀。謝謝,各位師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師兄,或者是我用冲浪者X9,配置什麽才可飞三至四公哩呢,是航拍的,和發给我什樣接线圖我呀。謝謝, ...

虽然此版UP主已转B站了:
https://space.bilibili.com/20179345/#/
有很多新的知识、教程可以去看看。
但是LZ的问题,择日跟帖回答,请耐心等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師兄,我有飞控,圖傳,GPS,的,是怎接缐呢?

没法回答,不知道你飞控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