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圖傳配置可以嗎?

楼主(2018-08-28):
想做航拍,圖中這樣的圖傳可以飞3,4公里嗎

网友:
新手不建议用眼镜

网友:
如果是农村,用600mW图传和原装棒子天线3km很轻松。再远点用平板接收天线就行了。但是遥控器也需要用增程设备,不然很难到2km。发帖之前多多百度。
仅供参考APM飞控+电流计+空速计+乐迪GPS;
3s2200电池,2212的2450kv电机,6寸桨;
TS832图传放尾巴上,RC832,都是棒子天线,山狗录像。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8172
当时没有增程,最远2km。现在用了433增程,4km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