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二手x9d怎么没有回传菜单,接受用的r9m套装,已经升级了最新固件

楼主(2018-08-28):
刚买的二手x9d怎么没有回传菜单,接受用的r9m套装,已经升级了最新固件

网友A:
需要设置才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设置才能有

怎么设置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能说具体点吗

在设置的最后一项,有一项TELEMETRY设置,设置遥测界面,里面有几个界面可以自己编辑显示哪些数据,新版的除了信号强度,其他必须有回传数据才能显示,没有回传数据就显示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的最后一项,有一项TELEMETRY设置,设置遥测界面,里面有几个界面可以自己编辑显示哪些数据,新版 ...

里面全是英文搞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的最后一项,有一项TELEMETRY设置,设置遥测界面,里面有几个界面可以自己编辑显示哪些数据,新版 ...

这是兔蛋视频里的截图有个数据回传开关我这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的最后一项,有一项TELEMETRY设置,设置遥测界面,里面有几个界面可以自己编辑显示哪些数据,新版 ...

这是我的能说下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能说下这是什么原因吗

是在模型设置的最后一项,你的照片是遥控设置界面。建议你先找个说明书,研究一下各项设置的内容,这个遥控可玩性很强

网友:
刚才说错了,你的是模型设置,翻到最后一项

网友:
你的照片上s.port link这项就是遥测接口,Enabled就是打开的

网友:
用飞控回传多好啊

网友B:
刚入了一个,我也学习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入了一个,我也学习下

辛苦啊,折腾两天了还没能明白

网友C:
遥测要开启对应菜单才可以有遥测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测要开启对应菜单才可以有遥测界面

不折腾了太麻烦

网友(2018-11-01):
接收机端的S.PORT接口要接入数传信号吧?而且飞控的数传端口还要调成FrSky支持的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