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突然没有蓝灯了,但是gps上绿灯一直在闪

楼主(2018-08-28):
昨天都还好好的,今天插到供电模块了突然飞控上绿灯没在了,但是gps上面蓝灯常亮绿灯在闪,但是飞控就没绿灯了只有一个红灯常亮。

网友:
供点插上去再试试

网友A:
然后试一下解锁看看行不行,不行就应该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试一下解锁看看行不行,不行就应该是烧了

红灯一直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灯一直亮,

这个真的搞不明白了,难道绿登烧了

网友:
看看连接地面站是不是能看到com口,但是连接不上?

网友B:
这种GPS支架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GPS支架软么

是碳纤棒的还是可以

网友(2018-10-19):
我的刷固件的时候,红蓝灯也突然不亮,就断线了,然后又连接不上,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