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误刷固件

楼主(2018-08-29):
新买了一个f3飞控不知道怎么调试由于自己瞎搞现在连接上电脑之后红灯和蓝灯一直常亮。看了帖子一个教程刷了一个固件就这样了跪求怎么复原。不会就这样变砖了吧!

网友A:
已经淘汰的固件了
直接换betaflight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淘汰的固件了
直接换betaflight把

啥怎么弄唉

网友:
重新刷几次试试

网友B: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可以短接boot上电,然后就可以重新刷固件了,我好多次都是这样刷的,因为正常刷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可以短接boot上电,然后就可以重新刷固件了,我好多次都是这样刷的,因为正常刷不进去。 ...

不会弄这个我之前在模吧换的那个也坏了要重新刷我都不会搞好像要强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