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toff连接

楼主(2018-08-29):
刚买liftoff,下图加密狗是否可以连接?应该怎么连接?需要注意什么?以前只飞过凤凰

楼主:
控是天地七

网友:
路过帮顶,好像不行

网友:
先安装控制台,切换到G3、G4模式,遥控设置成教练模式,进去设置摇杆OK

网友A:
下个飞行控制台,然后打开凤凰模拟器,再把控制台打开开启凤凰RC点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个飞行控制台,然后打开凤凰模拟器,再把控制台打开开启凤凰RC点击就行了

我是问怎么连lift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