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需要75%才能离地飞起来。求助大神解答。。。

楼主(2018-08-29):
配置  PIX飞控  710碳纤维折叠机架 ,好赢40A电调 。4614  330KV电机。16寸碳纤维桨叶。4S 12000  电池 加云台图传OSD 数传 。整体重量 3.65KG  不含电池2.7KG 电池0.95KG 。
单电机测试推力1.9KG

在群里请教说这样测出来得风量达不到最大,实际推力还要大一些 。

就算单轴2KG拉力,4轴 8KG拉力  飞机起飞重量3.65    50%油门4KG拉力了  就算有差别  60%油门也该起飞了啊。。为啥75%才起飞

后来我挂负载测试 也就在挂1KG负载 。100%油门。爬升很吃力。

电调校准好几次了 ,有人说这个电机得用6S供电。由于我只有4S电池 。4S供电最大油门单电机推力也足够 按理说应该很轻松拉起来。

那么问题来了:

4S供电满油门测试过后4个电机温度都很高,烫手。电调不是很热。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也是我没有用6S得原因,我怕把电机烧了)

油门需要75%才能离地,负载能力和单电机测试负载不符合 这是什么原因呢???

恭请大神解答!在此小弟跪谢!!!

网友A:
发热感觉是桨偏大了,用15寸桨可能好点。

不考虑发热问题,你再做一个测试就是起飞重量的四分之一推力,你看在你那个测试秤上面需要多大油门。

另外确认起飞模式是自稳模式而不是定高或者gps模式。

后两者在调试稳定后基本需要大油门才能起飞,中点的时候飞控会自动稳定高度。

另外如果你是自稳模式,确认起飞后需要平均油门多大能悬停。

起飞就想汽车起步一样,不是说等于起飞重量,而是要大于起飞重量,多出来的里是上升的加速度来源,而加速度是力除以质量,你这么重的机器起飞困难也正常吧。

一般为了安全飞行,推重比怎么也要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感觉是桨偏大了,用15寸桨可能好点。

不考虑发热问题,你再做一个测试就是起飞重量的四分之一推力,你 ...

先谢谢你,测试我只有明天在测试了,模式是自稳模式没错,油门量是在OSD返回得数据看到得,和实际油门量没差别。回去还要做个测试,有模友说可能分电板电流量达不到,因为测试是单独一个电机,飞行是4个电机。但是我感觉应该不是电流问题。

网友B:
你的配置 是 4614  330KV电机。16寸碳纤维桨叶。4S 12000
问题出在你电池不是6s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测试我只有明天在测试了,模式是自稳模式没错,油门量是在OSD返回得数据看到得,和实际油门量 ...

我还是倾向于推重比不够,起飞后四个电机需要适时调整的,所以实际需要推重比更高,推重比刚好2的情况下,做动作很容易掉高,我感觉你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配置 是 4614  330KV电机。16寸碳纤维桨叶。4S 12000
问题出在你电池不是6s电池 ...

单电机测试都达到1.9KG推力  也是4S供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倾向于推重比不够,起飞后四个电机需要适时调整的,所以实际需要推重比更高,推重比刚好2的情况下 ...

你的意思是假设满动力8KG情况。飞起来得最大动力只有6KG 还有2KG动力作为调整动力吗?,但是我负载加了1KG也就是4.65KG得东西油门量100吃力是什么情况呢?或者你是其他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配置 是 4614  330KV电机。16寸碳纤维桨叶。4S 12000
问题出在你电池不是6s电池 ...

还有就是4S供电满油门都发热  6S供电会不会出问题,之前我记得卖家倒是说可以6S供电。

网友:
330Kv我觉得你得用6S

我ZD550,13寸浆  3508 380KV都上6S8000了

网友:
你担心6s出问题的话看一下电机力效表,有6s 16寸的数据应该就没问题。4s发热的话你换个小点的桨叶或者螺距小点的试试。
另外,这机子挂的是微单云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电机测试都达到1.9KG推力  也是4S供电呀。

你330kv确定没错?这个kv值应该陪6s才行

网友:
4s电池就不要用16寸桨了,用14/15寸桨,单轴测试电机烫不烫?单轴测试持续2分钟,看电机烫不烫,注意别伤到手。pix可以做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做了没?

网友:
虽然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在哪,但是这个动力配置的话4s确实有点小了,我的四轴600轴距用的4208 kv380 15寸桨 都用6s或者5s的电了

网友:
我也觉得要用6s

网友C:
飞机太重了,你看看大疆的e800,单电机2100g,但推荐起飞重量800g/轴。电机加上桨的效率和拉力可不是线性下降的关系,至少是个反比例函数。除了减重没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330kv确定没错?这个kv值应该陪6s才行

没错得,就是 330KV  4S供电都发热,我担心6S供电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太重了,你看看大疆的e800,单电机2100g,但推荐起飞重量800g/轴。电机加上桨的效率和拉力可不是线性下 ...

不懂什么反比例函数,拉力大于飞机自重就应该可以起飞了呀 ,比如说拉力达到4KG 自重3.65 KG也是可以飞起来得  拉力达到5KG也是可以飞起来,只是和起飞动作速度对比,就像穿越机自重轻动力强,动作反映就迅速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配置 是 4614  330KV电机。16寸碳纤维桨叶。4S 12000
问题出在你电池不是6s电池 ...

少见的正确答案

网友:
电池问题,你单个电机测试的时候,电流是多少,4倍拉力电流应该是4倍,但电池只能提供2倍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假设满动力8KG情况。飞起来得最大动力只有6KG 还有2KG动力作为调整动力吗?,但是我负载加了1K ...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你做任何动作的时候都是两个电机加速两个电机减速,如果加速电机加到最大了不就掉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错得,就是 330KV  4S供电都发热,我担心6S供电会不会出问题。

你电机假的吧,我330kv上6s都不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感觉是桨偏大了,用15寸桨可能好点。

不考虑发热问题,你再做一个测试就是起飞重量的四分之一推力,你 ...

4110配18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机假的吧,我330kv上6s都不热

330KV电机 多股得铜线线径多大?多少股?

网友:
谁有inav2.0地面站的汉化版呀~

网友D:
你电池多少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电池多少C?

10C,电流足够吧!电流计最大电流才45好像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什么反比例函数,拉力大于飞机自重就应该可以起飞了呀 ,比如说拉力达到4KG 自重3.65 KG也是可以飞起 ...

回初中重学力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初中重学力学吧。

还请老师指点一二。我小学没毕业。不懂太深奥得问题。

网友(2018-12-13):
4s电流大啊,6s高压低电流,这配置妥妥的6s

网友:
牛币 牛1币 牛币 牛币 要下个固件 所以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