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肥鲨眼镜显示图传信号强度

楼主(2018-08-29):
我看国外的他们用的肥鲨眼镜上面是可以以条码长度来显示图传信号强度的,有大神知道怎么设置的吗?
目前我用的是Furious  Ture-D V3.7接收, 肥鲨HDO, BF 飞控. 谢谢!

网友A:
True D上不是有屏幕嘛,屏幕上会显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ue D上不是有屏幕嘛,屏幕上会显示啊

戴上眼镜就看不到啦,感觉TrueD应该能把信号强度叠加到屏幕上的,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怎么弄

网友:
没搞懂,你指的是接收机上显示还是在屏幕里,在哪看的有截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戴上眼镜就看不到啦,感觉TrueD应该能把信号强度叠加到屏幕上的,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怎么弄

True-D没这个功能的,除非搭配Dock-King用,Dock-King带OSD功能把信号叠加到画面上。True-D也得刷用于Dock-King的固件。

网友:
你需要一套这个 就有显示rssi了

网友B:
这个不能叠加到眼镜内部的,只能在接收机的屏上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叠加到眼镜内部的,只能在接收机的屏上显示。

多谢!专家现身了,请问实现这个功能很难吗?眼睛上的图像本身就是接收机输出的,接收机已经在它的小屏幕上输出了信号强度,通过接收机固件把强度值混在图像里实现不了?

网友:
搬砖人的回复: 这是两套系统的。现有设备肯定不行了。在加电路才可以实现,一个是图像叠加,一个数据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