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关于 APM和APMPRO切模式油门归零的问题

楼主(2018-08-30):
求助各位大佬:
鄙人有一个APM和 APM PRO飞控都是刷固定翼固件
目前都有同样的问题,
切模式到定高和返航油门油门自动归零
地面战显示遥控器有输出 但飞控没有  一切回另外两个模式油门又回来了
用的是华科尔D10 按照泡泡老师设置的六段模式开关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问题

网友:
四轴的固件也是这样吗?

楼主:
还没有试过四轴的  我晚点试看看

楼主:
是这样子的吗 而且我两个也是不同版本的固件  现在我就是把所有设备粘在一个板子上
还没上机  装小胖子  直接上机我点慌

网友:
你的失控保护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楼主:
是正常的老哥  我找到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2018-12-25):
引用 楼主:
是正常的老哥  我找到是什么原因了

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