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合1电调与单个电调对比

楼主(2018-08-30):
有个问题很郁闷,单个电调在做工材质上都是稳定可靠的,目前市面上的4合1电调也做得相当不错,以价格来说,打比方组个F450,是用铂金30A好呢,还是有牌子的4合1电调好?

网友:
小鸡鸡装不下4个电调才会考虑用4合1,你大450干嘛用4合1,4个电调坏一个最起码还有3个能用,4合1的出点问题全挂

网友A: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你看你可以买4个1,就是f450实在太无聊,玩不了多长时间就腻了,这时候你可以拆了改装到穿越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你看你可以买4个1,就是f450实在太无聊,玩不了多长时间就腻了,这时候你可以拆了改装到穿 ...

有到了,单从集成化和轻量化来说,现在考虑稳定性和效率

网友B:
稳定性只要做工没问题,一般只要不插错线,不刷错固件,不超额定电压都坏不了,从轻量化来说集成要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性只要做工没问题,一般只要不插错线,不刷错固件,不超额定电压都坏不了,从轻量化来说集成要更好一点 ...

看来的确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