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NAZA LED 模块

楼主(2018-08-30):
最近入手了一个 精灵2刷的V2飞控。由于没接触过NAZA控,什么都不知道。,资金有限就只有飞控,和GPS罗盘都没有。PMU模块没有LDE模块也没有。实在不想再去买了,
所以查了些资料,就是把LED口的一个IO口接1.2K电阻到GND。2个IO口就可以输出LED电压驱动LED灯了,是不是很容易呢。只想用LED灯的话只要,2个发光二极管和3个电阻就可以了
没必要用二极管三极管那些。要电脑调参的话,更容易了,接上GND,RX,TX 给飞控5V电压就行了。LED的话也就是接GND.RX.TX.,把RX接1.2K电阻到GND。RX和TX串个限流电阻和发光二极管到GND可以分析一下电路图。得出结论

网友:
求教怎么刷V2?而且不被那个S/N码困扰(இдஇ; ),,这个贴不错(*๓´╰╯`๓)

网友:
帮我做几个发过来?

网友:
兄弟来一个 LED 接线图

网友:
好资料,楼主是否知道,像精灵四个臂上那四个灯,2红2绿,是如何接线?

网友A:
图画得太复杂

网友:
就是usb那两条线分别接个led到gnd

楼主:
不是我画的,好不容易找朋友发给我的

网友B:
兄弟谢谢 ,有一点不清楚 你看红圈里是不是550K

网友C:
能不能出个清晰一点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出个清晰一点的图

我说的还不清楚啊、、、、、、、、、、、、、、、、、、、、、、、、、、,就是一个IO对地接1.2K电阻,然后这两个IO口就是可以驱动发光二极管了,串个100欧左右电阻是不让发光管 烧了,

网友:
没有黄灯吗

网友D(2018-09-29):
三色LED绿和红加上兰出来是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色LED绿和红加上兰出来是黄?

对的,红加绿就是黄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谢谢 ,有一点不清楚 你看红圈里是不是550K

电阻看led亮度或电流需要而定,不是固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看led亮度或电流需要而定,不是固定值

知道了,谢谢哈

网友:
我还以为是走协议的。。。直接就点亮了

网友(2019-01-02):
引用 网友A:
图画得太复杂

优秀优秀

网友(2022-07-23):
我想知道 这个4p里面 vcc    *    *    gnd  中间的tx   rx 怎么排序的

网友(2022-11-07):
学习了,大神是真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