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安裝塞斯纳epo 182型号

楼主(2018-08-31):
小弟剛剛買了塞斯纳182型号epo飞机,想問各位師兄要用幾多條通道和要安装幾多舵机才對呢,和問混控是什麽?和什樣調教呢?

网友:
带襟翼要5个通道7个舵机,不带的话4个通道5个舵机就够了,方向舵与前轮转向共用一个通道,不需要混控,副翼插1通,升降插2通,电调插3通,方向舵机与前轮舵机用Y线并联插4通,如果带襟翼,那么两个舵机也用Y线并联插5通道,定义一个两段开关即可。

网友A:
带襟翼6个,不带襟翼4个,油鸡各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襟翼6个,不带襟翼4个,油鸡各加一个

師兄,問是那四个,和油雞是什麽?我是香港的,不明,和混控是什麽?怎設置,謝。

网友:
你看店铺PNP是几个舵机,那就是几个舵机

网友:
小塞应该是最简单的了吧

网友:
直接买rtf的吧  省的你折腾了,等炸的差不多了你也就都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師兄,問是那四个,和油雞是什麽?我是香港的,不明,和混控是什麽?怎設置,謝。

最少3个通道,但一般是4个通道,插哪里以说明书为准,混控,顾名思义就是混合控制,如V尾混控,升降副翼混控(用于飞翼)建议你多读精华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