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pix v3起飞自旋问题!

楼主(2018-08-31):
固件刷了又刷!电机浆都确认了,确实没问题,(换过其他飞控能正常起飞)飞控以前用在四轴上的都正常的,换在六轴上起飞就自旋上升,图2是最大油门输出也没什么异常!有大神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路过,虽然我不懂,但是还是点进来看看,

网友A:
电调油门校准    电机座水平   电机是否有退磁   罗盘选用只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油门校准    电机座水平   电机是否有退磁   罗盘选用只用一个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B:
是不是机架类型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机架类型选错了

就两种类型,,+和x,都试过了!

网友(2018-10-17):
解决了吗

网友:
尝试调解调试YAW 的PID

网友:
是不是因为电机座的倾角错误造成的呢

网友(2018-11-27):
四轴六轴固件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