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与电机的动力关系???

楼主(2018-08-31):
现在手上有两种电调,一种是好盈30a,一种是好盈乐天40a,我用一个好盈30a的电调接上一个电机,再挂上负载,遥控器推到一半就能离地了。然后我把电调换成好盈乐天40a的,接上同样的电机,同样的负载,同样的电源,但是遥控器推到一半不能离地??还要继续往上推才能离地。油门都已经校准了。。为什么呢

网友:
油门校准了就比较稀奇了。。

网友A:
两个电机的KV值不一样,转速不同

网友:
好奇怪,难道是电池给30a供电够,给40a就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机的KV值不一样,转速不同

都说了同样的电机

网友:
电调有问题吧

楼主:
当然是电调的问题啊,其他条件都相同就是电调不一样,一个是好盈30a,一个是好盈乐天40a,遥控器一样是推到一半,但好盈30a电调动力更大

网友B:
比例关系。假如油门天行者输出30A,乐天输出40A。电机起飞推力确定,电流确定。假如是15A起飞电流,天行者要推到50%才能输出;而乐天只要38%左右。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比经电调能短时间超负荷输出,也和电机的功率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例关系。假如油门天行者输出30A,乐天输出40A。电机起飞推力确定,电流确定。假如是15A起飞电流,天行者要 ...

问题是一样的电机,一样的电源,一样的负载,天行者30a推到50%能起飞
但是乐天40a要推到55%左右才能起飞

网友:
不要在意细节,好飞就行了

网友C:
两种电调程序设定不同,也就是功率曲线不一样,你只要推到最功率都一样就行。

网友:
电机工作电流,决定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电调程序设定不同,也就是功率曲线不一样,你只要推到最功率都一样就行。

似乎。。你说的好像有道理。。。。